P5VD2-VM SE报错、、

楼主(2011-05-13):
华硕主板P5VD2-VM SE 开机显示出现这行英文cpu over voltage error上网查到是CPU的过电压误差说可以在BIOS调、、不过我不知道怎么调才可以、、还是什么问题、、BIOS也从写过啦!用一会会死机、、、如果是在BIOS哩可以调请各位说清楚点、、
华硕

网友:
问题补充一下、、有时开机会经常跑D4过不了内存、、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下内存各供电,排阻,与北桥的路线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是北桥供电啦,同意楼上的,加一下。再试试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像楼上说的加焊了一下cpu供电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报错大概意思是说USB错误过15秒自动关机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