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65R

楼主(2011-05-13):
手上一块华硕Z65R的 主板,1.2V供电的电源芯片是51117,它控制的上下管很烫,电压是出来了的,但是不能亮屏。这太机器待机的时候就有这个1.2v 和1.8v。谁搞个这台机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板上看这个51117只有14个脚,6,7为地,11脚直接到的1.2V这个电感。客户拿来的时候就是1.2V供电的mos管击穿了,换了后能触发,就是很烫,也不能亮屏。板上的引脚和图纸的不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芯片一共都只有14根脚,图纸上是15根

网友:
中间大面接地的就是Pin 15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 15 脚就是中间那个地呀,GND2

网友:
打一下这两个电压的波形,另外再说说你现在测量的情况  这样大家才能给你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11脚直接到的1.2V那个电感,线路都很清晰。根本都没有8202那个电阻。这个51117待机都调节出了1.2V的电压,上管轻微发烫,触发后就很烫,然后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