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不定时暗屏

楼主(2011-05-13):
一台三星R458表现不定时暗屏,有时一天也不,有时开机就出现,这种最费时间了。先换了屏线没用,拆开机器测量时又是好的,等得心烦!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开机就一闪一闪的马上暗屏,测量供电19.5V,但过了保险电阻电压只有5.7V,明显不对,直接用电流档测电流不大,但屏仍暗,有些机器如果因为高压供电原因暗屏了,你即使再给他供电也不会亮,必须重新开机,或者合一下盖子,合了一下盖子,屏亮,长时间观察正常!

网友(点评):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时 宏基的  但没修好  呵呵

网友:
最怕这种暗病了,测试时间要长的很,客户还催的紧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是屏坏了你换个屏试试,我遇到过

网友:
一样的现像

网友(2011-06-19):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