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D加载显卡驱动花屏

楼主(2011-05-13):
    前天接到一台z99d有华硕的logo声,做了显卡好了,但是没想到一加载显卡驱动就花屏。正好手里有台好的机器,换了显卡板,涛声依旧。心都凉了,一想肯定mcp67有问题加焊了一下不行,重置珠也不行。哎  看来只有换了。换好之后  晕死  故障一摸一样。bios刷了  cpu  内存换了  该加焊的也焊了   就不行  而且还在我手里坏了个cpu  哎          修不起就亏大了   AMD的垃圾cpu   大家一定要注意试机把散热做好  大家给分析一下吧

网友:
直接换板吧,成本太高了

网友:
北桥呢 坐下试试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是 显卡驱动不对啊    或者换个系统版本   用 WIN7  试试

网友:
英伟达的桥有时的确很闹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换了N个了   系统装着装着就花屏了

网友:
z99d最垃圾了

网友:
确实挺郁闷的,显卡都换了还是花屏,显存应该不会造成装系统花屏吧

网友:
遇到地Z99此问题的.  装GHOST,完后,解压过程中会出现  满屏横折线..
不是显卡问题. 是加载无线网卡时,出现此问题的
后来取掉无线网卡OK.
若是好了,和我说声..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系统  式下  驱动一个一个打上去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也许是哪个东西设备有问题,冲突到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   故障你说对了   但我都没装无线网卡啊     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   还是谢谢你

网友:
好多 问题就是想象不到

网友:
我们也整坏了一个桥,加焊就不加电了

网友:
这款机北桥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