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05-13):
今天接到同行送修的ibm R52,现象为待机电流0
拆机取板
目测很高兴,没有修过。
公共点无16V,Q34没有导通,控制极有16V。随后跟着控制极跑线路跑到Q78的小三极管,发现没有对地导通

这个三极管控制脚连接BD4175KVT的第一脚

这里无电压,看BD4175KVT工作条件,57脚无VERDGIN16 这里应该是16V

顺着57脚往前,过D10,有个保险F5,阻值无穷大

换之,加电后,电流直接0.5有短路,发现BD4175KVT巨烫手,换之公共点有16V了,心里一阵高兴,可是却发现无3V 5V待机
查1901E工作条件+V 16V SHDN 3.3V BST3 5V BST5 5V VL 5V

工作条件具备了,仍不出3V 5V,确定是芯片坏,换之OK,3v 5V 出来了,上CPU  内存,亮机,此次维修结束
我是新手,哪里说的不对请指教

网友:
分析的挺好,分明 是高手啊

网友:
我感觉接到有图纸的机器修是最给力的

网友:
楼主修了多久笔记本了啊?我现在刚开始学修笔记本,觉得像这样分析电路蛮复杂的,因为感觉笔记本有太多的信号了,不好记。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指教一下,让我们新手少走点弯路!

网友:
楼主的讲解 分析很到位,已经是个高手了

网友:
能发这么多图已经不错了

网友:
哈哈这个芯片很重要啊坏了出N多问题

网友:
没有哦,很短时间哦,其实本人技术很菜的

网友:
高手如云

网友:
IBM资料齐全,应该好修

网友:
没修过的机器  就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