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x驱动中文指南 (上)

楼主(2011-05-13):
kX是为基于Emu10k1和Emu10k2芯片的声卡设计的音频驱动,包括SBLive,Audigy等声卡。实际上Emu10kX芯片就是数字声音处理器(DSP)。当你打开kX驱动的的DSP界面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通过改变连接线路、加载和调整效果等手段改变你声卡的设置和性能。
为了能解释得更清楚些,让我们看看kX DSP主窗口。最好的描述方法就是把它想象成一种rack(不知道怎么翻译了,有架子、导轨等意思,就把它看成是个架子吧),它有不同的输入、输出设备和效果器,而所有这些都通过(非常高级的)音频连接线连接在一起。在kX DSP窗口看到的“设备”都会有输入(在左侧)或者输出(在右侧),或者两者都有,它们都用音频线(蓝色的线)连接在一起。
把各种各样的附加效果去掉,DSP窗口中有4个独特的“I/O”设备。他们是FXbus(FXbus2,如果你的声卡是基于10k2芯片的),Prolog,Epilog和(x)Routing设备。下面我们先看看这4个设备的细节,然后再看看ASIO路由器和kX路由器窗口的总结。
1. The FXBus
FXbus有16个音频流输出(10k2芯片的声卡有32个输出,如果加载了附加的‘FXBus2’效果则有64个输出),这些音频流都是计算机运行的软件(比如mp3播放器、MIDI波表合成器,或者是某一路ASIO输出)产生的。计算机产生的所有音频都将现在这个设备上看到。
2. The Prolog
Prolog把任何从计算机外部来的音频数据输出给系统,比如LiveDrive卡上的Digital Optical In端口、或是声卡本身的Digital CD(CDSPDIF)端口。而对于新的kX驱动的用户来说,最容易引起混淆的就是一种特殊的prolog设备输出端口——AC97输出口。
10k1和10k2芯片是数字芯片(理论上讲,不是所有的芯片都是数字的),因此它们不能直接的接收模拟输入信号。在Live!(Audigy)声卡上,有另外一块芯片来响应模拟信号的输入——它就是AC97编解码器。这块芯片与Live!卡上的所有的模拟输入(不包括LiveDrive上的)相连接,并将信号混音,然后送入Emu10kX芯片中。这块编解码器对卡上的LineIn和MicIn口,以及CD Analog In(不是CD Digital In)和其他的模拟输入口负责。你可以用kX混音器(kX mixer)去控制这块编解码器,注意记得在Prolog上的AC97线就是模拟音频数据出现的地方(Prolog同样能找到卡上和LiveDrive上所有其他的输入口)。注意LiveDrive使用高质量的ADC(模数装转换器),而这种转换器一般优于AC97编解码器(E-mu APS和Audigy2 Platinum Ex上根本没有AC97编解码器)。
3. The Epilog
Epilog就是所有数据输出的设备。它包括两个部分:“真实”(‘物理’)输出和“采样”(比如ASIO)输出。真实的输出指的仅仅是Emu10kX芯片上所有的物理输出(包括模拟的和数字的)。注意Emu10kX芯片有4个立体声数字输出(是的,最初的Live!声卡,甚至512PCI卡,都是7.1声道的卡)。为了能更好的利用芯片的本身的特性,而不用LiveDrive,我们可以用大部分10kX板子上都有的“AUD_EXT”连接器(尽管这需要一些特殊的知识和经验)。
大部分10kX的卡上,“front”通道的模拟输出是由AC97编解码器产生的,而“rear”通道则是由12S编解码器产生。因为这种原因(12S输出的信号质量优于AC97输出),kX音频驱动默认的交换了‘Front’和‘Rear’。注意在Audigy和Audigy2的声卡上,12S编解码器是用于前置输出的,而AC97则只用于从板子上的模拟接口上录音。然而,我们同样建议大家交换Front和Rear的连接状态,因为AC97的输出信号(尽管已经静音了)仍然与卡上的‘Front’输出口连接着(这会影响声音质量)。
理解这种设置并充分利用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把基于10k1和10k2芯片的声卡看成是有前置和后置输出的声卡,而仅仅把它看成是有4个立体声通道输出的芯片(它们就是这样的)。没人告诉你必须用“绿色”插孔口连接你的前置音箱;你最好把它作为你的耳机输出,用“黑色”插孔作为音频系统的馈送(在俱乐部中,用绿色接口作监听,黑色接口作外置音乐的输出(不知道怎么写了),然后用这两个不同的音频通道开始DJ的工作)。为什么用黑色的插孔座位室内音频系统的输入口呢?很简单——黑色(rear)端口的通道使用12S编解码器,因此能产生更好的声音…听众总是想要最好的。
Epilog的第二部分就是录音/采样输出部分。这些输出(RecL/R和16的ASIO录音通道)用于把音频流传送给你的计算机。如果你想输出它们,比如RecL/R部分,你可以使用标准的windows录音机把音频录音/采样到你的计算机硬盘。你可以使用16个ASIO通道,来采样数据给Cubase,或者把它们输送给SpinAudio/SoundDT的效果处理器。这些端口基本上就与你的设备的输入连接器连接(与FXbus相反,它是你设备的输出口)。
4. Routing
回头想想前面的“rack”(导轨)的想法,Routing设备的用途就很清楚了。它是中心混音器。使用kX混音器的控制面板(比如sliders)里的设置,Routing将FXBus和Prolog的标准输出混合起来送给Epilog的标准输入口。它也有两组特别的FX输入,用于给声音加上特别的效果。然而,router将两个FX混音器的结果只输送真实的(real)输出通道,而并不送给录音通道。注意你可以在kX混音器页面改变插入效果的录音音量。
但是(这是kX的本领),你不必这样做!你可以设置自己的DSP,或者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不同的设置,而这些设置都可以保存和读取。比如,把你的吉他连接到LiveDrive的LineIn2口。清除DSP窗口,然后只加载pProlog和Epilog(可在右键“插入”菜单中的“默认default”子目录中找到)。连接LineIn2和front speakers,就可以了——直接地连接。引从LineIn2到RecL/R的另一条“线”,这样你就可以录音了。当然你可以在某个地方添加一个好的EQ或者压缩效果 —— 随你的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