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x驱动中文指南 下

楼主(2011-05-13):
5. ASIO Routing
ASIO是斯坦伯格(Steinberg)公司设计的一个接口驱动的名字,它的目的是使接口获得更低的延迟。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在处理计算机中的音频数据(比如从你的计算机上的软件,或者是你声卡的一个输入口输送到你的声音系统的数据)的时候,获得接近实时的延迟。因此当你在你的吉他上弹了一个音符,效果就几乎实时地加在这个信号上,然后传送给你的音频设备。
kX驱动支持的ASIO允许有16个输入输出通道来传输音频,在一个迅速和设置很好的系统里,他们的延迟最低只有2.66ms,这些通道用于录音和回放。
ASIO输入
我们已经在Epilog上看到了ASIO的16个输入通道,你可以把任何端口连接到那里,接着你就可以在你的任何应用程序中使用ASIO输入了,比如监听、添加效果、采样,或者在相同的ASIO驱动上输出(当然也可以连接其他的输出,只不过那样就不能使用ASIO的特色——低延迟了)。
ASIO输出
你有16个ASIO输出通道。默认的,这16个通道与FXBus的16个通道一一对应,因此ASIO的第一个通道在FXBus的第一个通道输出(实际上是FXBus#0)。因此,回到刚才吉他的例子,把Prolog的LineIn2端口与ASIO的一对录音通道连接在一起,最好是最后两个(因为SB006x的声卡这里有些问题,不能使用ASIO的第2和第3录音通道 —— 见我们的FAQ以获取更细致的说明)。现在你已经把吉他连接到了ASIO的最后两个通道。打开SpinAudio添加一些效果 —— 你的输入将是最后两个ASIO的通道。回想一下前面的“轨道”,你现在必须把SpinAudio的输出在DSP窗口设置一下,以便连接上一些真实的输出口(正如在我们的“前置 + 录音设置” 例子中说的)。把Spin Audio输出给前两个ASIO通道,以便FXBus的前两个通道获得它的信号。现在,在DSP窗口中连一些线到front speakers(也可以再次连到recorder,或者另外一个ASIO recorder)。你可以有很多喜欢的连接方法,但要记住使用ASIO输入和输出通道的每个引到DSP或是从DSP出来的“连接”,都要加上延迟(注意kx DSP 中的连接都根本没影响到延迟 ——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添加)。添加并允许使用SpinAudio的效果;开始弹奏,这样你就完成了你的第一个使用自定义效果的ASIO连接!
6. The kX Routing Window
有时新用户会对kX路由器窗口很迷惑,部分因为它跟DSP路由器设备没什么关系,也不能对FXBus做什么。如果你打开路由器窗口,你就会在左面的目录树中看到所有软件产生的音频输出。你有Wave 0/1,4/5,6/7和8/9 —— 他们与4个wave输出设备对应,关于“标准”FX路由器设置4/5,6/7和8/9的名称本质上是作为“标准”波形输出的0/1的DirectSound/AC3、Front/Rear和Center/Sub通道的副本。你也可以在这找到AC-3(DirectSound,以及上面提到的)输出、2个合成器口以及ASIO输出。
这跟FXbus有什么关系?
当然,FXbus有它自己的内部路由/混音器,并且所有的软件的音频输出都与FXbus输出的某一路对应。一般的,立体声波形0/1被发送到0和1通道(同样发送到13和14通道,以便加效果)。通常ASIO的输出通道与FXBus的通道都是一一对应的(就是通道1到FXbus 1),合成器到FX2和3,依次类推(查看kX帮助文档来获得一个完整的路由器表)。你可以改变这些设置,但是对于大部分场合来说,默认值通常是很好的设置。特殊的设置将给特定的输出添加上很多混音效果(就象默认设置中13/14通道的回响/和声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