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能修吗

楼主(2011-05-13):
手头有2G,4G的U盘坏了,能修吗?

网友:
可以呀,自己修还可以,但是现在U盘也不贵,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如果是你自己的U盘,当做练手还可以修修。如果是直接要求修的客户就直接告诉他修还不如直接买一下新的。如果是要对U盘数据恢复的就看你当地的价格如何直接报价,同时要告诉顾客数据恢复是有风险的,也就是有可能恢复成功有可能恢复不成功。

网友:
U盘修太简单了,当然能修啊,和修主板的USB口没什么区别,实在不行的话到网上买个套件也就几元钱,把原来的FLASH焊上去就OK了,U盘不贵,数据贵啊

网友:
U也就是主控 和闪存芯片贵别的真没什么

网友:
可以修的啊,数据恢复有点难度!

网友:
能 给你一篇文章你自己看

网友:
我有一个U盘坏了 不知能修不

网友:
可以的哇  一般都是量产

网友:
只要FLASH芯片不坏,就可以修好。

网友:
我有一个做量产坏的不知可不可以修。

网友:
硬件容易坏的是晶振,主控也碰到过

网友:
FLASH芯片是闪存不是,四面有针脚的是主控芯片吗,这两搞不清楚。

网友:
FLASH芯片只有两头有引脚.主控芯片四边都有引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ASH芯片是闪存,四面有针脚的是主控芯片.

网友:
这两个芯片阵脚定义都相同不,互换时注意什么呀

网友:
如果接usb可以识别,不认盘可以用软件低格试试!

网友:
只要内存不坏,随便找个主控装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一般来说都 是可以修的。

网友(2011-06-13):
当然能了,恢复就没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