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桥的代换行不

楼主(2011-05-13):
QG82945GC北桥能代换QG82945PL

      谢谢

网友:
PDF点位不同,QG82945GC是集成显卡北桥  QG82945PL是独立显卡北桥,不能代换。

网友:
不能代换一个是集显一个是独显

网友:
不能代换哦 一个集显 一个是独显

网友:
绝对不行,楼主还是找一样的吧

网友:
要一样的后缀也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