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M61PME-S2 代码显50

楼主(2011-05-13):
代码显50是哪里的问题啊
技嘉主板

网友:
不是CPU应该就是桥空焊啦,。。NV的芯片好多都是空焊 ,。。

网友:
不是CPU脚断和接触不良,就是北桥有空焊了!

网友:
拼命摁桥!另外,不要太相信代码,该查的电压还是查一下

网友:
跑这个代码就是换桥的意思。 意思就是桥坏了
得重新拆个料板桥换上去。

网友:
7025-630-A2的桥易坏. 档50加焊无用的.

网友:
不跑U 你先量下CPU工作条件:供电VCC VTT时钟 PG 复位 还有就是确定你的CPU是不是好的 还有就是你的主板是否支持你的cpu 然后扎线 拆外设芯片 不行就换桥

网友:
50一般测试卡的代码是指存储器测试。跟桥没有关系

网友:
北桥虚焊
北桥加焊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