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不插bios电池,自动触发的判断

楼主(2011-05-13):
如何通过电路来区分主板在不插bios电池的时候,是否会自动触发,以及触发的必备条件?

网友:
你说的这可是设计方面的问题。难

网友:
我觉得我们从电路上应该很难看出来的,感觉这个应该和BIOS的设计有关!因为如果你不插BIOS电池,但是一直插着电源  自动开机一次也不会开机了 这是因为有电源就能保存BIOS设置,不管是电源还是大电池还是小电池  只要有一个  就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望知道的高手能指点下

网友(点评):
现象是这样的 真正的原理 这个需要RD来分析了。

网友:
没有那个电池还会触发吗
希望能有人出来说个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