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 SE U无电压,且修复后挡3C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3):
     此板同行送修说是不显示扔下就走了。看了下是一修板没动过的。
     主板型号

     测量无短路,上电,诊断卡无代码显示

     首先测量下电压,内存和南北桥供电正常,测量U的供电发现无电压

    看了下IC是RT8803A和BD-9F,这PDF都不好找。就测量IC旁的小阻值电阻了。测了几个还真给测到一个RT8803A左边的4R3的电阻阻值变大了

     正常情况下应该在6欧左右,现在变成26欧了。一般情况下这小电阻变大都是由一端短路照成的。测量了下通RT8803A那端阻值,发现只有几欧了

     电阻另一段直接通ATX电源座9PIN (5VSB)测量5VSB也只有几欧。通RT8803A的那端同时也到BD-9F。一般情况下BD-9F容易坏。先拆掉BD-9F,阻值还是一样,接着就拆RT8803A,拆后阻值变为60欧左右了。

     想看下BD-9F是不是也坏了。就装了上去,发现阻值又被拉低了。看来两个芯片都坏了,在板上找了两个换了上去,电阻也换。测量阻值还在60欧左右。由于负载打不到电压,直接上了个U上去。还真跑码了。不过感觉5VSB阻值这么低应该还是有问题吧!既然跑码了,就不管了

     心想应该好了。上内存诊断卡只跑到3C就不跑了。

      插显卡直接就档在华硕开机界面那不动了。郁闷,看来还有问题。这时候就不得不考虑那5VSB阻值小的问题了。不过5VSB到的地方也多。要是南桥坏了就麻烦了。就顺便看了下5VSB的线路,从ATX座出来的最近一条就是到了声卡662里了,突然想起前几天修到一块华硕的也是因为声卡坏导致跑13就停了,该不会这板也是,这662声卡是5VSB供电的,测量下左右声道输出。发现根本就没有电压

      一般情况下声卡供电正常了,左右声道无输出都是声卡本体坏的多。直接就用风枪把声卡取下来,接着再测量了下5VSB阻值为300多欧了

     再次上电,诊断一直跑到85 96 00。

    事后就补了个声卡上去, 进系统测试声音一切正常。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分析相当清晰

奋斗小青年 -10 麻烦灌水有点技术好不?

网友:
LZ 思路清楚  高手  难道这主板被垃圾电源接过 5V偏高 导致主板烧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应该就是电源的问题导致烧主板的

网友:
现在的帖子是图文并茂,一看就明白

奋斗小青年 -10 与帖子无关的话题

网友:
我们修的跟这不一样。

网友:
蔡杰赢    你修主板好高手啊  我看过好多你的发贴了

奋斗小青年 -10 内容不符

网友:
又是精品文章,期待楼主的下一精品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种短脚IC楼主是直接吹上去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不多的,那个板子是烧了声卡芯片的。
也是那个电压之后跑到CPU供电IC里面了。

网友:
我这几天也修了块跟楼主一样毛病的主板,也是跑I3但是我的这扳子是时钟坏了,跟你的毛病一样但是问题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华硕的坏时钟芯片,的确是通病

网友(点评):
时钟坏的还是少见啊

网友:
好像以前看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当然是测试阻值大小了。要是短路上电有可能烧电源烧芯片

网友:
4r3的阻值怎么算??不明白哦。。

网友(点评):
4.3

网友:
值得学习下,维修思路清晰,希望多出这样的维修贴子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4R3阻值是怎么算的. 我只知道算103 102  就是 10的三次方 10的二次方// 而且是用欧母档. 楼主的维修关键就在这个4R3   希望教下新手朋友 怎么算的是经验之谈吗?

网友:
4r3....是4.3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在电压IC旁都有,给供电的,你多测量就知道是多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话是这么说,不过作为新手,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呢,怎么测量电源芯片外围元件和判断他们的好坏,还希望楼主能指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首先你要看有没认到声卡,COMS设置里是否关闭。还有一般声卡芯片通南桥到数据线 5 6 8 10 11PIN 左右声道到音频口的线路有没问题。比如说少电容什么的。音频口有没问题。

网友(2011-07-20):
楼主,谢谢啊,给我们讲的挺细的。就是问一下,AM2的板子上假负载测不到电压吗,应该可以的啊,你上面提到上负载测不到U的电压。

网友:
辅助芯片。U的管理芯片一般都会有两个,一个是主芯片,一个辅助芯片!

网友(2014-12-01):
一看到华硕两字,我就想到的排阻的事儿了,楼主案例还真没有提及到。楼主维修方法也特别,测量电阻找到问题所在。第二故障声卡挡LOGO却实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