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5-13):
今天接了台acer显示器客户说开机花屏,开机一试是花屏,我拆开机再试了下好了,怪了没修就好了!会是那问题了?

网友:
屏线松动了吧

网友:
我试了1个小时了没问题!

网友:
这么说屏线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
还会有那会引起了,板元件虚焊我又没加焊过!

网友:
线刚好是要松不松把,送来的路上跑紧了把,呵呵

网友:
无解问题维修常有拆拆装装就好了。

网友:
楼主在装配好试试看。。。多开合下屏看看会不会还花。。。

网友:
屏线松了  这种问题我见多了都是拔擦下就OK了   而且不会反修

网友:
不用管了,楼主运气好,收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