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共测试点的疑惑

楼主(2011-05-13):
                  书上说,电源公共测试点有16V的话,说明保护隔离电路工作正常。我想问一下,这个16是不是电源适配器上的16V。如果一个电源适配器的电压为19V,那么这块主板的公共测试点也是19V,可以这样理解吗?
                  另:如何快速有效的测量电源公共测试点

网友:
一般电源适配器到公共点就是经过保护(如保险)隔离(如二极管、MOS管开关)电路,所以电压值基本不变

网友:
你理解的完全正确,系统供电芯片上管的D极就是公共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和楼上的回答。请在麻烦一下,如果说公共测试点的电压是正常的,是不是可以说明保护隔离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公共点电压正常、那就说明已经过了保护隔离了

网友:
这个我来回答基本上是这样的

网友:
跟适配器电压还是有点区别的啦,要过一些元件,但电压值几乎不变,因为保护电路保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电路中几乎无阻值,一但发生短路, 这个地方的电流是最大的,是会烧保险的,这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保护隔离肯定正常。

网友:
我认为待机的时候公共点电压正常不一定保隔电路就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了楼主还没有明白公共点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理解的是正确的,公共电压点电压正常,就说明保护隔离是正常的

网友:
我现在觉得供电点,就是供电的主干线

网友:
LZ说到书上说!请问LZ看的什么书呢?使用性大不我也想去买本!

网友:
dui ,量DC头出来经过大的MOS或二极管,大概经过2,3个元件左右就量一下哪个元件的输出端到3,5V上管的D极那就是公共端。。。。

网友:
要不短路的话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