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无线网卡开关打不开

楼主(2011-05-13):
dell d630 无线网卡开关打不开 用DELL的软件就可以打开  打开以后 开关也好用了  只能用软件开吧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驱动会不会引起这样啊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开关断了

网友:
更新最新驱动  一般hp的经常遇到

网友:
驱动禁掉了把

网友:
用的不是DELL原装的无线网卡当然这样了

网友:
应该是开关出问题了,要不然就是不是原装网卡,

网友:
就是开关坏了,里面的塑料头会断的

网友:
按键的事吧,最好说一下你都做了那些努力,排除一些可能 ,才会更准确的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驱动的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