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芯片SPI_CLK引脚(已解决)

楼主(2011-05-13):
一块技嘉的板子。。。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马。。BIOS刷过。

这几天没事找到这块板的图纸。。就边看边测(本来菜鸟。图纸看不怎么明白)

发现BIOS芯片别的脚都有电压。。就SPI_CLK没电压。。上网搜索说与5脚的 SPI_MOSI都是南桥给的信号。
5脚都有3.3的电压。。。6脚电压为0。。。。正常否?

电压都正常。。。最后换了一南桥就好了。。。南桥芯片是NH82801gb

网友(点评):
碰巧修好的。 它这个时钟跟其他的芯片的工作时钟不同哦。

网友:
自己顶一下。。。就没高手看下啊。。。。

网友:
楼主你开机瞬间测下这个脚的电压,是不是有正常的1.6V?然后没了?

网友:
那没有测列。。。。我明天再去测看看。。。

假如要是你说的问题的话。是不是问题在南桥?

网友:
我也不能明确告诉你,只能说60%在南桥,我修过一个板,是时钟电压会从有到没有的,但还没修好,跟你这个有点相似,不过你这个不跑码,确定其它电压是正常的了吗?没有的话,你做的这些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SPI_CLK 是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都正常。。。6脚是开机瞬间也没电压。

网友:
先查 HWPG 不正常在单个单个 PG 查

网友:
学习了楼主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