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主板精英代工的l-s662f

楼主(2011-05-13):
开机不跑码,在pci-e底下有一个az1084s的供电管,g极的电压是0.55V,这正常吗?其他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南桥是好的,

网友:
   这是个5VSB转3VSB的

网友:
你看下中间脚有没有电压,我估计你这个根本就没有问题,这地方坏的话你连机都开不了了

网友:
不正常啊,重新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电压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
不正常吧 跑下G级相连的线路

网友:
学习中,我这里也有一块,联想拆机主板AMD,也是ECS代工,,,开机不跑,还搁那了,等解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