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搞不懂的故障!

楼主(2011-05-13):
各位大虾,我要向你们请教个关于华硕A8J的问题啊:今天一个客户送修一台华硕A8J,故障是进系统死机,我打开机器,发现这台机器开始启动正常,就是在显示滚动条时,一下子就死机,试了许多简易的方法来试试,结果还一样,最后想着是硬盘的故障,换了块硬盘试试,故障依旧,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突然想起以前别的品牌的电脑有的网卡出故障了,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于是拆机把网卡拆掉,重试,结果可以进系统了,不再死机了,呵呵,以为就是网卡坏了,接着在同型号的料板上找了一个没问题的网卡装上,呜呜,我顶他个肺,还是滚动条时死机,无语了,接着再拆,把网卡旁边的25M晶振,八角都给换了,结果还一样,请大家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
这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那你就重点查网卡的外围电路,试试!

网友:
刷下BIOS看下是不是硬件冲突导致的.我现在经常碰到蓝条死机的,拿掉光驱问题解决,但是换了新发光驱问题还是一样,还在不解中,因为光驱弄胶带弄死顾客没说什么就拿走了,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外围设备。

网友:
死机和南桥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在考虑别的,

网友:
换下南桥试下,南桥好做,确定南桥是好的,再做别的分析。

网友:
是啊,华硕的板子软,南桥容易虚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卡都换过了

网友:
跟网卡有关的就是南桥,加焊下试试

网友:
查网卡的供电是否正常,再看到南桥的几条线有没异常

网友:
呵呵,今天早上我直接把南桥拆下来,换了一块,结果好了,现在进系统不再死机了,正常了,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咱现在最烦ASUS了    天天修ASUS

网友:
南桥真虚拟2

网友:
华硕的南桥好虚焊。

网友:
取了网卡到南桥那四个电容, 不死了应该换南桥会好的

网友:
谢谢,又学到一招

网友:
A8J是AMD还是英特尔的,AMD的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南桥,正常了,谢谢了

网友:
学东西了,希望楼主有这样的事再发帖上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是AMD的CPU嘛

网友:
外设芯片都没坏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要干到南桥的话,都没有设备呀,有米真不错。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点,先加焊下嘨。。

网友:
换南桥看看,可能是网卡信号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