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南桥温度过高,怎么办?

楼主(2011-05-13):
在维修的过程中不不小心,手指接触到了南桥,我的上帝,那叫一个字,烫。这么高的温度南桥怎么就没有烧坏呢?
虽然机子好了,但是心里不踏实,因为夏天到了,温度会越来越高。
对于这类问题,高手们是怎么处理的,听说可能采取主动散热的方式,有没有南桥散热风扇之类的东西卖哟?

网友:
晕啊用BGA做南桥200多度都没坏你说那点温度会马上坏吗。不过太热的话长时间会造成南桥性能不良或是空焊。当然过热还有可能是有微短

网友:
部分主板的南桥是很烫,应该没事,你可以找小散热片盖上即可

网友:
我的一块945GC主板南桥很烫,上面有一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