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雷击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5-13):
主板:HP4411S
芯片组M45+ICH9
送修故障:雷击不开机(修到后来问题超多.坏件一大把 南桥 EC 网卡等等)
前几天同行送修一吧HP4411S笔记本电脑,说是雷击了,不开机,马上检查,发现没待机.+3VAL电压.此电压是TPS51125自己产生的,此电压给很多东西提供待机电压,+5VAL电压已经正常产生了,量3VAL对地正常300多.发现电压只有1.2V,肯定不够,
后断开L62(给EC供电)发现电压恢复正常.才给客户报价260 EC KBC1091坏了,客户说修,等了几天芯片到了,马上换上新的EC,开机上电,不跑马.晕死,以为好了,一摸网卡,手皮都快烫掉了,马上断电,取掉网卡88E8072.开机,晕.不上电了,待机测3VAL 5VAL +5VA +3VA都已经正常产生了,不能触发.
当测到+3VS +1.5VS电压时,发现对地短了,因为用这个电压的东西太多,开始烧机.烧了半天没一个发烫的.感觉南桥有一点点热.量旁边电容,对地全短了,取下南桥ICH9 +3VS +1.5VS不短了.南桥也坏了,马上换了一个新的南桥上去以为好了.一接电还是不上电,算了,小事,接着查吧,查到SLP_S3#_3R时发现对地短了.难道刚才换上去的南桥是坏的???又上BGA把南桥下了.对地量南桥下面的点C16(SLP_S3#_3R信号发出点)对地还是短的,不是南桥问题,
把用到SLP_S3#_3R信号的东西一个一个的全拆下来,后来又发现4个东西都短了.但此时SLP_S3#_3R信号对地还是短的,没办法直接用到SLP_S3#_3R信号的东西都拆了,还短路.
这时看间接用到此信号的元件.发现U514坏了(在这里特别感谢乔哥的指导)他说SLP_S3#_3R信号直接相连的东西都拆了还短的话.看看间接用到的东西,说SLP_S3#_3R信号通过R1244(0欧电阻)接到U514的8脚EN上,拆掉U514后,SLP_S3#_3R信号完全恢复正常500多了.上南桥和别的东西(充电芯片24740 功放6045等等)上电.OK HP出来了,马上上硬盘测试.一切OK.以为修好了.正打算接上网线爽一下的时候.日!@@掉电了,开不了机!!!不接网线又能开机进系统都正常,(网卡能正常识别.装驱动,就是不能接网线.一接就掉电,接着网钱还开不了机 电流上到0.08A就不动了) 后来就这个问题修了我两天.一直苦查网卡工作条件.网卡又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焊的也没问题,网桥换了一个涛声依旧......心里很不爽,难道我南桥,EC 网卡发那么多芯片的钱都白出了,修出个这种结果?看基地里有人说改个USB网卡在里面就OK了,不修那问题了(不是我不会改,我是不到万不得以,一心想修出来).修都修现在了,就这点小问题还搞不定?后来在基地里查了一下,有个说是南桥旁边一个小管儿吹坏了,换了就好了.出现这问题的机子基本全是HP的.基本都没修出来.后来看到一个哥儿们的一个修台式机板不能上网的帖子.一下有了启发.
就是LED_3S_LANLINK#信号(接上网线这个信号会被网线拉低到0.92V).SLP_S3#_3R信号如果拉低到0.92V是什么结果不用我说.你们都懂的.当然是不能触发上电呀.当我们上网的时候这个信号灯就一闪一闪的.后来最终查到Q1036(此N沟着MOS管正好接SLP_S3#_3R控制LED_3S_LANLINK#信号.上网的时候有数据时,信号灯一闪一闪的)这个MOS管击穿了.三级都通了,换掉Q1036后,一切正常.故障到此全部排除!
在最后特别感谢乔哥的指导!
下面是一此相关的图;另外我用相机随便照了几张,怕换网卡的时候搞掉东西.

网友:
汗啊,这个板也碰到过一块,进液的,修到最好也没有搞定,佩服LZ的精神,收了260块钱,精神可嘉啊

网友:
沙发自己坐.呵呵
,最后一张是我们在一超喝酒时我照的(可惜没有我)最左边的就是乔哥,最右边的是我同事小李.中间几位也是我们公司同事.
另外把这个桥的图纸也传上来方便大家研究.

网友:
晕,我自己沙发都没坐到?修这个板.我一共换了9个件.南桥ICH9 网卡88E8072千M的.24740充电芯片.6045A功放芯片 KBC1091 EC U514 U1019门  U1021电压转换芯片 Q1036MOS管.零件钱都100块了不过也值,

网友:
佩服啊,,修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了。

网友:
雷击的都被修好了,不错

网友:
做到这种境界 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是服气不服气能修好了的问题了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前几天我同事也修到一个HP4411S的被雷击的机子,跟楼主烧的这些东西都一样。但是换了后还是没修好!哎。。。。。。。。。楼主不服输的劲头很是佩服!

网友:
修这样的电脑得耗多少脑细胞。。。我看着搜出来的信号就头疼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佩服楼主

网友:
楼主是湖南人不,看你的头像,好像一个失去联系的朋友

网友:
前几天修一HP 540雷击的机,待机电流0.37,取掉网卡,待机正常,但不开机,换南桥后OK,再修网卡,修了好久,换网卡,网桥没搞定,和客户沟通换USB网卡了,今天再看此贴,感到有点迟了,HP540的那块肯定也是LED_3S_LANLINK#信号所接的场管坏了,此管应该在南桥附近 .

网友:
雷击的机器很难修,首先佩服楼主的精神,发现HP4411...4416,...4435等等,,都很容易坏网卡,我遇到过几次网卡坏了,还缺电压,换一个烧一个,头大

网友:
看了LZ的帖子我很是激动,能修到这份上真的不容易,看你的兄弟们抽的是红双喜,是在上海么,我也在上海,

网友:
很受启发   精神可嘉   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啊!我们抽的不是红双喜,我们也不在上海。那是红旗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看着有点像,

网友:
这个板子楼主修的实在是值得佩服啊  坚持到当地就是胜利啊

网友:
楼主修本的精神太强了。现在碰到的一台板子全短路了,300元我都没精力去搞,直接叫客户换板。

网友:
看着那个搜索出来那串信号,,怕怕。。拆这个多都休好了。。真佩服lz、
的精神。。。。看来维修还真的要用点心啊

网友:
精神可嘉啊,要是在我们这里修一天没有修好就放弃了,太忙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能修好心里哪个爽啊~

网友:
楼主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很佩服,榜样啊,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前天刚修个HP540的笔记本,被雷劈了。。烧掉7个芯片。。老板直接放话,换板。。。

网友:
楼主的精神实在是佩服呀

网友(2011-09-05):
就是这种不放弃,执着的精神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