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05-13):
nx6320无待机电压,测适配器接口到了一个P型的开关场管,123脚有电压,而4脚是高电位,跑线路经过一个二极管到了lm393的ic里面,没思路了。。。。

网友:
追查ADP_EN#信号。

网友:
查那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点评):
哥有点冲动了,这电路似乎和南桥搭不上边的呢

网友:
对照图纸分析下看看,这部分也可以直接跳过去电压试试看

网友:
楼主注意你的稳压电源线接头是否符合HP机器要求,另外注意的调的电压,似乎小于18.5会有这种情况产生,以前算过的,不过不是这机型

网友:
这个要用原装的电源才可以

网友:
adp_en#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我想这个信号是要把开关管的G极电位拉低,
看8楼的图纸,没看懂是怎么拉低的?

网友:
还有这个limt信号在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