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 电流区分这样解释有错吗?

楼主(2011-05-13):
小弟刚学到电子电路  我想请问下:
电压是代表在未通电下芯片该有的电压吗?
电流是代表通电状态下芯片该有的电流吗?
如果是的话电压在万用表检测的档位是“凤鸣档”吗 电流是“20V”档位么?
谢谢 小弟是小白问这个弱智的问题!还请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哦

网友:
我都不知道 不通电哪里来的电压啊  楼主????

网友:
呵呵。。楼主么学过中学物理啊。。这样问真不好回答。。。唉!!!!

网友:
简单地说。。电压就是电路中两点之间的电位差。。如果从电场力做功的角度说电压就是把单位正电荷从电路的一点移动到另一点。电场力所做的功。。。用数学表达就是U=DW/DQ

网友:
电荷的定向移动就是电流了。。。方向总是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唉!!!楼主没事翻翻中学物理比在这里问问题好得多啊。。。

网友:
电流,是指电荷的定向移动。电源的电动势形成了电压,继而产生了电场力,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处于电场内的电荷发生定向移动,形成了电流。电压,也称作电势差或电位差,是衡量单位电荷在静电场中由于电势不同所产生的能量差的物理量。

网友:
学过初中物理的人对电学的知识都不会这么差,楼主完全是个门外汉!!

网友:
额。。。说实在的。。这个问题是有点弱智,建议你学习下初中物理吧~高中的电学也要学一下,这是学电子技术的基础~电流是产生电压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能给我解释下么!!!感激不尽啊

网友:
我初中物理基本在睡觉的!实在不好意思啊!

网友:
是睡过头了

网友:
楼主是门外汉,我感觉连门外都没有吧,这样比方给你听吧,你测量的这条线就比作是条流动的河,电压就是这条河的水有多大,电流就是水的流动量。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电压代表两点之间,有一定的压力,可以用直流电压档测量,若是交流电,得用交流电压档档测量;
电流代表两点之间电子流量的多少,得把万用表串联到电路中,才可以测量。
电路两点之间,有电压可以无电流,有电流时一定会有电压,此规律,直流和交流电路都适用。

网友:
- 我佩服你的理解能力! 电压顾名思义。 没有电 你怎么压!

网友:
有趣的問題......有趣的回答

网友:
这些问题你直接在百度上一搜不就有了答案了吗?费这个精干什么啊??对吧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