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BIOS密码怎么清除

楼主(2011-05-13):
HP笔记本BIOS密码忘记了,怎么清除呢,试着去放过电发现不行。是要刷什么程序还是要换芯片,哪位大侠知道的

网友:
把主板发过来吧,我帮你搞定,

网友:
HP的BIOS 比较好找   官网有下

网友:
你的是开机密码还是bios密码。通常要把bios芯片那下来、用编程器重刷一下

网友:
刷BIOS吧!!!!一般可以搞定吧

网友:
刷BIOS芯片程序

网友:
新一点的机器刷bios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连着输错三次密码,会有一个数字,有的是五位,有的是八位,有的是十几位,有算号器可以算出通用密码的。。可惜啊,我手头只有五位的算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