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DPS-250GB-4 的惨状

楼主(2011-05-13):
手里有2个台达电源,现在弄的这个还是当初学修电源的时候,无知,把电源给弄的更坏了。那个电源没大毛病,已经修好。
今天弄了一下,感觉更糟糕了。
今天想跟大家找下图纸,改天再战斗。
据说用DNA1002D芯片的台达少见,今天特来上几个图,大家来爽爽。

网友:
在下愚昧,不知LZ想表达什么?

网友(点评):
找图纸,怪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
图纸估计不好找,最好是找一个同型号的电源对比修

网友:
这种电源比494方案的好修多了。

网友:
这种电源好修,研究下3842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达类似图纸
DNA1002
共16Pin,该IC有OUP,UVP功能,其各引脚功能如下:
1)LATCH 当过电压欠电压时,此脚为高电平,此脚为低电平表示输出正常.
2)COM 信号地
3)PG 正常工作时此脚为高电平PG信号输出
4)TDON 接个电容到地,产生PG延时.
5)REMOTE REMOTE ON/OFF端,为低则ON,为高则Pin1高
6)TDOFF 接个电容到地,起到延迟关机作用,产生PF
7)DUV 接个电容到地,这样在电容充电电压小于2.5V参考电压时,不做欠电压检测,而当充电电压大于2.5V参考电压时,欠电压检测恢复.
8)BSENSE 在IC内部,此Pin是电压供应比较器的同相输入,当此Pin电压低于2.5v时,则Pin3与Pin7会变低
9)V5 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UP点4.0~4.24V,OVP点为6.0~6.39V
10)V12 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其UUP点为9.4~9.99V,OVP点为14.45~15.35V
11)V-12 检测-12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失去此功能
12)V3.3 检测3.3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此脚接Vcc,则失去此功能,其UUP点为1.09~1.16V,OVP点1.43~1.52V
13)V-5 检测-5V的过电压与欠电压,此脚接参考电压,则失去此功能
14)RCRNT 接个电阻到地,从而产生内部恒流
15)VREF 2.5V参考电压输出
16)Vcc IC电源

网友(点评):
哇塞,牛人啊,真心谢谢啊。。。。

网友:
2010年的电子报合订本第283~285页有这个电源的详细资料,lz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能帮我看看是哪一期吗?我从网上找的资料都是分期的,没有合订版的。

网友:
是2010年上半年4、5、6三期,一共三部分。

网友:
我还是喜欢秀494加339的电源!~这样的电源有贴片元件修起来不爽!~

网友:
我手里现在有3个台达的电源,被我拆的乱七八糟了。。

网友:
和彩电的电源没有多大的区别,楼主的电源可能是雷击了的!那开关管也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