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BIOS设置

楼主(2011-05-13):
  今天朋友买了台戴尔的电脑,说是WINDOS7用不习惯。
叫我给他重装XP的。
打开BIOS时,发现和以前的都有点不一样的
到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是戴尔出来的新的。
有需要的可以去百度文库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今天装了一个戴尔主机系统   装玩不能释放  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新出的机器嘛,还没见到过呢。

网友:
好像要把那个硬盘改成ATA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BIOS与之前怎么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可以去看看

网友:
要把那个硬盘改成PAT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知道了。

网友:
DELL的BIOS很恶心,之前一台机器开机得按F1要就好长时间也没弄好,网上也查不出什么

网友:
现在的 del l 和 hp 一般都这样,装XP比较麻烦, 现在XP都还没有退市,就没有XP驱动了。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