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G 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13):
一台联想E42G 集显
故障现象为: 待机正常 触发后电流跑到 0.75 后然后掉回待机 接着就自动触发
电流还是在 0.75 左右 但不掉电了
请问师傅们, 应该如何查???
小弟非常感激!!!
掉电

网友:
测试时 CPU 有发热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是一样,
加焊过北桥 后来又做过南桥 刷过BIOS
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建议换个蓝桥试试

网友:
请大师傅都出来帮帮忙!

网友:
查 一下是不是有的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要多刷几次才行

网友:
不过内存,做北桥

网友:
北桥做过了 南桥也做过啦 还是不行? 请师傅们出来支个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