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一闪就灭LR7833管代换.

楼主(2011-05-13):
915主板  插12V一闪就灭 复位灯常亮. CPU无供电. 拨掉12V 不短路了/  把上管全拆了.插12V也不短了. 测了下拿下来的管. 有一个管子击穿. 手上没有LR7833这种管.随便找了个管换了上去. 可以亮机./ 哎..跑了不到3分钟又灭了.. 还是12V短. 又拆了一次/    发现三个管子.中间哪个管子又穿了..

R7833 哪些管可以替换.

网友:
没有人知道

网友:
还是找一个一样的 管子上上去吧·

网友:
查PDF啊看看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
板子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在别的板子   同样的位置   找个管                 不行的话   可能是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
拆掉那路供电也照样可以用,我遇到屡次烧同一个管子就全拆了那路供电管!

网友:
你找一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就可以替换了

网友:
比较一下该组供电上的其他元件与其它相应位置上的是否有不同,找出故障。场管代换要求应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