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怪的现象

楼主(2011-05-13):
有一客户,拿来一主机说: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短暂地停,并同时有小而短暂的“当”声音响一下,过后风扇就很正常地运行,但显示器不亮。如果风扇一开机就正常地运转,则显示器就会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主板,发现在CPU附近有四颗电容鼓包了,PCI插座旁有一颗电容鼓起包,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
还是先把表面问题解决了多吧!

网友:
一步一步判定·····

网友:
把几颗鼓包的电容换了,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把人整麻了。向大家求救了!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试。。没有显示测一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测下停转时核心供电有没有变化

网友:
先清下灰尘再,把几颗鼓包的电容换了~!

网友:
很有这个可能,解决问题时先把看见的问题解决了再问吧

网友:
据说现在都用固态电容,只要别接反了,寿命长着呢。

网友:
先换电容吧,不般换了会解决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