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5X 479主板维修 台试机上笔记本CPU 取南桥取助。。

楼主(2011-05-13):
搞到一块建机的 975X 主板  上479的笔记CPU    主板原来的情况是按开机键没反映  南桥晶振和旁边的2个小电容都被人换过   量晶振旁边的2个小电容  无任何阻植  怀疑难桥GB挂了  就取下南桥这时候掉了10多个点 但是一看也么有连线 应该问题不大 就另外换了GB南桥上去    换上去后那2个小电容有阻植了   接电源后按开机键后主板启动了  但是主板无1。5V电压  有3。3和5V 和12V  诊断卡什么都不显示   给南桥和北桥供电的1。5V只有0。4V的电压  其他的CPU电压和内存电压为0  怀疑是因为掉点的原因  但是不知道应该补上那些点  求高手给说下  应该补那些点  下面是图纸  画了红线的就是掉点的地方  3Q

网友:
上面的图片连接失效了 重新发个!

主板的南桥换了3个了   南桥都换好了的 呵呵 本人的换桥技术还马马虎虎   给南北桥1.5V供电的6512是好的  换到其他的板上可以用!  现在怀疑掉的那些点引起主板不正常   请大家帮忙给点建议  谢 了!

网友:
都补上吧不然总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