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电源不定时保护掉

楼主(2011-05-13):
长城300P4,有时很好,有时用用就保护掉了,板子看不出有不好的地方,电容鼓包的也没有,因为看上去都很新,所以不想多拆怕走歪路,求大侠们说些可能的重点,让我该换的换换看看。

网友:
'有时很好,有时用用就保护掉了'   说明电源电压不稳定,测下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查下494或者7500,的8脚11脚所接的2.7k-3K的电阻!

网友:
把494集成块边的几个小电解电容都换新!

网友:
看下电源板后面有没小强....

这种故障不会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