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投影机花屏

楼主(2011-05-13):
ACER投影机花屏是哪里坏了

网友:
里面镜片的问题吧 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是DLP还是液晶,DLP的花屏先检查DMD接口,不行就换DMD.液晶一般是三片,逐一断开液晶片,看看是那片引起花屏。

网友:
这种问题八成是DLP的,先擦一下DMD金手指,不行就指能换了。

网友:
花屏有很多种可能的,一百常见的就是金手指氧化,接触不好,还有就是可能就是三片液晶玻璃屏错位,需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