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旭日410M修的脑浆疼!

楼主(2011-05-13):
    接联想旭日410M的机子一台,问题是没待机,查保隔第一个场管PQ56 19V过去为0, 查开启信号是由电池充电芯片11脚ACOK脚提供,电压是多少忘记了应该是一个低电平,查没有, 但是同样所到的PQ40脚有点压,二极管量不通,判断应该是短线,随即从PQ40处飞线至PR191,插电有待机了,不过,仍然不对,只有0.03 正常的板子应该是0.8左右吧,情况是不加电了,量时序 发现是待机时RSMRST,没出来,这个信号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应该是3.3V的电压作为南桥的待机好的信号,所到之处除了EC87541就是南桥了,断开到南桥的一个电阻R295,还是一样,应该不是南桥问题了。另外刷BIOS还是一样。换了EC还是一样。(其中还有个小插曲,本机是华邦的87541,换了个上过机子的87541,故障还是一样,后来换了个可以触发的机子的NV的87541,故障还是一样,把原来是NV的87541用华邦的87541上上去,那块机子也不触发了,所以要么就是这个华邦87541坏 了,就是NV的87541不能用华邦的87541代换。后来没办法换了个新的97551上去,故障还是一样。所以应该可以判定不是芯片坏导致的,是不能通用。)
      后来同事说这机子,充电芯片容易坏的。所以我想啊是不是充电电路坏,导致87541不出RSMRST的呢,这一查果然有点收获,充电芯片的LDO电压应该是5V的现在只有3V多一点,LDO3R3只有一点几V ,换充电芯片好了,先前待机小也正常了,不过,还是不触发,不充电,RSMRST没有。 但是看电池的接口电压是正常的,阻止也是正常的,到EC也通。
  修到这算是没折了,RSMRST出不来,之前修到过这个板子一样的问题,EC,南桥都换了无果。后来放弃了,难道现在这块板也要放弃吗?我脑浆都疼了!!!!!这RSMRST不出会和充电这块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都这样了,还怎么查呢,

410M BIOS.rar

le4 旭日410.rar

410点位

网友:
楼主时序理解有问题,从时序图可以看出,RSMRST是按开关后才有,按你的思路查到白头你也修不好这板

网友:
这么查,待机正常后,DBSWON---.PWRBTN--RSMRST---SUSC SUSB....
能查到这你应该能知道是哪块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PBRBTN出不来怎么查啊,87541换过,EC刷过,供电有,还需要有什么条件吗

网友:
你这个情况应该还是EC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如ACIN BIOS,LID

网友:
楼主 搞的好复杂

网友:
楼主 EC没有发出RSMRST 应该重点查  EC的外围条件

网友:
好板借一块对照的修,找出毛病来,就知道自己哪里犯错了

网友:
"发现是待机时RSMRST,没出来,这个信号是待机的时候就有的,"
你这句话我不太赞同,看时序图,RSMRST不是待机有的,应该在按开关之后才有.你按了PWRBTN之后,才能解除S5激活状态,然后才出来RSMRST,最后再进行一系列的解除S4,S3状态.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要查的是S5_ON这个信号有没有高电平出来,这个高电平是出RSMRST的必须信号.

网友:
有这么复杂啊,如果PWRBTN没有跳变,那肯定是是EC与BIOS这边出了问题
我曾修到过BIOS与EC的数据线断线导致PWRBTN没跳变的
EC工作条件很简单,特别是这个EC,不外乎以下几个条件
1、供电 2、时钟 3 复位 4、LID休眠控制(随便说一句这个机器休眠开关容易坏)5、ACIN
另外就是与BIOS之间的通讯,这些都没问题,板子也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