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显示4个屏

楼主(2011-05-13):
今天有一个同行的拿了一台SONY本子来,说换了一张屏后有时会正常,大多是显4个屏的,拿到手上来,是集显的,坏的可能不高,换一条屏线试一试吧,结果一样,算吧还是做桥吧,桥做了,晕了,还是有时好有时不行,想不到是什么问题了,突然有个同事修主板说要刷BIOS,想起来了是不是屏上的BIOS问题,把原来坏屏上的BIOS换到新屏上,一测OK了

网友:
有程序的屏,还是要注意换屏的BIOS.才行.

网友:
屏上的bios是解码芯片吗

网友:
sony机器有的型号也挑屏。你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刚修了1330换屏后调解不了亮度,就换原来旧平上的8个脚管子好的

网友:
SONY有好多分屏都是码片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