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逸F41M(7757)电路图

楼主(2011-05-13):
不知那个Q28是什么型号,要用什么代换

网友:
要仁宝的还是天逸的呢

网友(点评):
联想天逸F41M 就是仁宝做的

网友:
天逸的,找Q28的代换

网友:
在这好象普通三极管也能换吧,这管子BE正反一样的吧,楼主有没量错误判

网友:
可是怎么把它传上来你这里呢
我不会
你说一下步骤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DTC124EK用W04代换OK
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