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D2120L与RTD2545LH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一块乐华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它是RTD2120L与RTD2545LH两芯片的组合,这两个芯片各自所担负的作用是什么?组合在一起它们都有各自的程序吗?在烧录程序的时侯以哪个芯片为依据?我用了RTD2120L的程序烧录后,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很是郁闷。

网友:
程序用错了,你可能用的2025板子的程序,2025和2545是有区别的。

网友(2012-09-23):
不对吧,RTD2545LH搭配的应该是RTD2122L才对。RTD2122和RTD2120L是MCU,RTD2025L和RTD2545LH是主控。

网友(2012-10-23):
这两种组合,找了N久都找不到此板的驱动程序

网友:
现在手上有一个看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