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修本本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1-05-13):
在修主板的时候,有时候要测主板上的复位信号就得把机子关掉重开,像台式机的板就有个复位针来短接,可是本本上面没有这个复位针呀。有没什么好的办法让板子重启而不是关了在开。

网友(点评):
笔记本的 没有这个。常态有高电平就可以

网友:
好像没有吧

网友:
实际上是有的 只不过每台机用的芯片不一样 脚位定义也不一样 太难统计

网友:
好像有的扳子上有
一个按键开关的那种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测他的上升?没按开机键时,复位电压就为0V,按开机键后正常的话一下就是高电平,快得根本就看不到跳变和上升的过程,只能看得出0或是3.3

网友:
没有的。就是,楼上的正解。测的出电压就行了

网友:
受教了,对于笔记本的复位概念很模糊

网友:
这个不好弄,个别主板有这个复位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