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1P,显卡问题,跪求帮助

楼主(2011-05-13):
一台T41P,原始故障,开机掉电
最后测到是显卡问题
短接U4的5,6脚  就不掉电了,跟到显卡,,打5,6脚阻止不一样,,一个400左右,一个600左右,
所以把显卡拆下来,换了一个新的,,直接短路了,,,
我自认为做BGA还是不错的,没想到短路了,,
拆掉显卡,重新植,,在装上去,还是短路。。。
在拆下来,重新植,在装上去,还是一样的短路。。。我的个郁闷啊
仔细想了一下,,T41P,用的显卡是T2的,,,记得,我拆掉的时候,,显卡中间的点,有很多是没有锡球的,有锡求的地方像一个十字架,,然后我每次做上去的时候,都重新植,然后把中间的那块都全部给植上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短路。。
跪求老师父们,帮帮我。。。。我正在疑惑中。。。。。。。

网友:
你是不是对反了。 打开淘宝,输入板号看下。
BGA上,有锡点的就植, 没有锡点的,也植不上去啊..

网友:
故障可能不在显卡 还是找找别的线路吧

网友:
显卡挂了吧 做了那么多次

网友:
装反了吧,中间全部是地线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哦

网友:
拆掉显卡的时候测旁边的电容 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没有通电试啊?

网友:
  显卡肯定装反了,那个标记不对

网友:
把显卡照原来十字架那样植珠        就应该不会短路

网友:
看看显卡位子对不啊 是在不行把原来的显卡植株上去看哈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或者是珠没有植好,可以查一下显卡外围元件

网友:
可能第一脚的位置没搞对

网友:
是不是,在做BGA时候碰到旁边的小元器件了,我上次也是做了个联想G86-601-A2本打算换升级版,后来做了BGA后就短路,当时怀疑是显卡坏了,也换了2个,结果也短路,干脆放在那过了一天在修,发现板上有个电容被吹歪正好3,3短路,扶过来就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维修的时候没有思路或出现其他故障,不要急于换件,放下手里的万用表出去喝杯可乐回来再修,有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很多维修师傅都会有钻牛角尖的时候,这是我维修这么久得出经验。

网友:
没有在拆下来之后分别测电路上和芯片上到底那里短路吗?

网友:
结果出来了没?是多少V的电容短路?

网友:
哥们中间的是地线没有珠子的,不要指上去

网友:
一万的装反了  那个十字架不好放 拆下显卡看看 还短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