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LC-20S1HS液晶电视黑屏

楼主(2011-05-13):
插上外接电源盒12V输入  按下电源开关指示灯为红色  遥控无法开机   按键上有3.3V电压  板上没明显烧伤   5口高压板 有一路保险丝开路  怎个主板上就只有12V电压。现在可能是升压电路有问题    我查了半天没发现有5V和24V电压 。哪位师傅修过本机请指点一下怎么修谢谢。

网友:
就是这个电路板 因为没图纸不好修  请修过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话否不用修了,没有零件的,换板吧!

网友(2011-06-12):
我见一般大屏幕37液晶显示器上用24V,会不会没有24V呢,5V是不是稳压出来的?
我只看过一些液晶电视图纸,还没有机会修液晶电视,

网友:
这个是N制的吗?你先把红色框框保险丝旁边的场管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