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TM-845DE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4):
该板是以前做为坏板收的,当时是很多10V 1000UF的电解电容鼓包,更换所有同型号的电容测试正常后收藏。直到4月初一宾馆里的一块富士康的主板挂掉,给替换上去。(富士康主板故障见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9848-1-1.html

更换的时候,系统是完全重新安装的。当然花了数小时时间,使用也正常。从4月初到现在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今天才说出问题。

该板的故障现象是不触发,也就是不加电。测试搭配的ATX电源正常,更换不同的电源也是一样的,确定为主板方面问题。接上ATX电源,测量第14脚有5V电压,紫线有5VSB电压,照理说问题不算大的。三板斧已用去一把了。惯例测下CMOS电池电压,发现只有1V左右。当然CMOS电池电压过低也是会影响触发的,但通常问题不大。更换一电压正常的电池,仍旧不触发,心里发毛了。再测32.768Mhz晶振两脚电压,测得两脚电压均为0V。

难道是CMOS电路有问题?上面那块富士康的板子,也是CMOS电路有问题,但可以触发的。郁闷,上论坛查资料。大部分人的意见为:查CMOS清零跳线上的电压、更换晶振上的协振电容、106贴片电阻及晶振本身,最后为南桥芯片。

还是先从简单容易的开始(本人也就修修皮毛的问题)。测跳线帽上电压为0V,看来电没送到南桥芯片就已经断流了。跑电路吧。从电池座出来,经一102电阻。座子这边电压还算好的,一过电阻就掉到1V多了。查该电阻,阻值正常。再下去是到编号为D3的贴片二极管。同样的,102电阻过来有1V多的电压,一过D3二极管,电压基本为0V了。难道是这二极管损坏了?这种二极管咱有的是,换之。仍旧一样。发现旁边还并着一只为D2的二极管。测量好象有问题,换吧。问题还一样,头开始大了。无聊中将这两只二极管一并拿下。再测量电池的电压,居然已经上来了,为正常值,心里一喜。看来是后面电路有问题,拉低了电池的电压。到此已经用去了第2把斧。

挂上D3测量,发现电压就被拉低。D3不挂,挂D2,电压正常的。那说明是D3后面电路的问题。简单的看了下D3后面的电路,发现有一条是通向IO芯片的,此板为W83627HF-AW。冥冥中记不得哪位神人曾说过,有些板子IO也会跟CMOS相连,具体功能作用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该不会这么巧吧?花了十几秒钟的时间,小心的将该线路从一易下手的地方给割断。上上D3测量电压,电压是正常的!哇,真正好3把斧全用完。赶紧,上显卡和电源测试,风扇转动,诊断卡跳动,显示器出画面,连XP系统也能进。简单的测试下,是正常的。

这个垃圾板的问题是解决了,但小弟有一疑问。Intel芯片组的主板,IO是参与开机的,那么IO芯片与CMOS电路相连,这条线路具体是起什么作用?这样子断开,长久工作有没有不利的影响?该板幸好没作大手术,否则,嘿嘿,又是无功而返。有空给上实际的电路图

网友:
最好上个图哦

网友:
实测图如上。
跑线路让人郁闷的是,从D3这头到IO这里,好象过孔有问题。取下IO芯片后才知,这是到IO芯片的第75脚。查Datasheet得知第75脚为:SUSCLKIN,功用为:32Khz Clock Input,for CIR only。大意为32M的时钟晶振输入,为红外设备使用。
这75脚边上还有一贴片的电容连上,估计是滤波用的,测量感觉是短路了。所以当断开这条线路的时候,电压就正常了,是它搞的鬼!

到此问题所以解决了,IO芯片第75脚所连的电容短路,拉低了电池电压,耗光电池的电后,CMOS电路不能起振,所以造成不能触发的故障。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又学了一招。

网友:
冷静,细心,技术好!文章分析很到位

网友:
我修了一块不触发的板子,就是COMS跳线上没电压,之后看到那个肖特基二极管给烧爆了。
换了2个还是一样的爆,对地打阻值南桥短路了。跑线到南桥,中间没坏的零件。

网友:
W83627HF与EHF的脚位定义不完全相同。
如RSMRST#:一个在70脚、一个在75脚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看了一半,以为是IO坏掉了,原来是滤波电容漏电啊,学习了一招了

网友(2012-05-11):
我一直纠结的问题COM电池为什么给I/O一个电压,看了文章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