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无待机及T43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1-05-14):
接手同行一片T41主板,7500显卡,成色很靓,待机0.01,无3/5M,充电芯片已经去掉,到手后首先把充电芯片上上去.待机一样,无变化,查无3/5M工作条件,打5M电感对地阻值,短路了,量下管击穿,直接把下管接上,待机0,但3/5M已出来,1.2 1.8M都已经出来,按开机键无反应,接着找南桥置高S3 S5工作条件,U61 51P为低电平,不正常.此信号电源好信号.所有M态电源正常后发给南桥.再量此信号发出条件,发现U61 45P 3.3M正常,48P 5M电压只有2V-3.5V跳,这个有点线图,找起来很方便,C179至C64之间断线了,
飞线通电.待机正常.触发大电流,量5M上下管全击穿, 5M下管G极与U41 19P之间又断线了,撕掉后面胶纸一看,过孔腐蚀,飞线通电开机,跑码亮.这机器显卡还没动过呢.加焊下,交工.
T43开机电流至0.08后会掉至0.03,掉电后无1.5M,这个比较简单,暂时把条件锁定在1.5M这块.之前以为是1.5B出问题,测量后级都没有问题.之后转而通过测量得知没有1.05B电压,由于待机时1.5M正常,所以芯片U29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通多过次反复测量,1.05B BST电路有问题 R149到D84 1P中间断线,用刮刀刮开飞线.上电正常亮机.交工.
  此贴无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个人觉得修机还是一定要细心细心再细心.修这两片板历时半小时.修机赚不到钱啊...大家有啥好的行当,知会下.改行..

网友(点评):
你要赚多少呀,

网友:
新信息抢先看

月饼 -10 不灌水行吗!

网友:
技术这么好,还不行啊

网友:
太牛了,  我都不知道 何时才能 练习到这宗水平,,, 羡慕的我流口水,,这水平,,

网友:
看样子这个时序很重要啊,抽时间背住啊.

网友:
有电路图和点图就是快,楼主技术也好!进水的机器断线的就是多

网友:
没有点位图,只能跑线路,最累了

网友:
点位图都在哪里找的呀

网友:
给别人修肯定赚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