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25, 开机黑屏,求助!

楼主(2011-05-14):
今天来了一台Dell Inspiron 1525开机黑屏,开机没有显示,外接也没有,
主板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要怎么做才能呢?
请各位大大指教!
黑屏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太清楚 是进系统后黑屏还是一直黑屏 希望能清楚点

网友:
一开机就黑屏,从头到尾都是黑屏,已经检查LCD没有问题,要怎么检查主板有关电路或电源?

网友A:
。上诊断卡看看,查各部分工作条件

网友:
发给修本的师傅吧……

网友:
可以先做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2011-07-04):
查LCD供电,这北桥坏的也不少,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先刷一下BIOS试试,还不行再考虑显卡。

网友(2012-01-03):
开机黑屏如果不是ic问题的话 一般是内存问题 或者cpu问题 要不就是北桥坏了,我遇到的北桥坏的多 如果cpu和内存检查好的话!

网友(2012-11-21):
谁有1525的bios啊1!!!!!!!!!!找了半天都没有

网友:
LZ说的不够详细、你至少要说说你都排除了那些方面吧!另外是你至少要说说能否进入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