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疯狂改线,破解保护(带图)

楼主(2011-05-14):
大前天接一T40,因第1天给芯片挑脚,挑烂了2芯片,找芯片,所以拖了一天才修好。又因为好忙好忙,今天才将维修结果发上来和大家分享,还望大家多多交流,共同成长,故障如下:
T40待机3 5V都有,触发就掉电保护了,再触发就不行了,要拔了适配器插才又出现35V。
维修思路:
IBM的保护电路一向被大家所头疼,原因在于,它不是一般的短路保护,或则过流保护。而是一旦检测到有点不对劲,就会保护,包括T60洗板水没完全干完,就保护了,彻底不触发了。
这里正好遇到了一台T40,那就来讲讲如何通过改线路来消除保护,上电开机的吧。呵呵!机器比较老了,大家别没兴趣呀。
首先掉电后量测1631,很好,SHDN没了,发现PWRSHUTDOWN为低跟线至U61  2011-5-13 23:55 上传下载附件 (133.84 KB)

示波器量到3B_DRV无15V起跳,Q24是好的,所以觉得应该是VCC3B这一路引起的保护。好了挑脚,看看是不是3B_ON这路开启不正常引起的保护。这里:

因为3V_ON受控于B_ON,我们这里可以不用先挑脚,先把B_ON拉至地,让12 8 60 15全部置于低电平,结果掉电消失。看来罪魁祸首就在这4路的反馈电路里。因为前面已经用示波器打到了3B_DRV不正常,那么先将3B_ON挑起来看看。
哈哈,掉电消失,电流上到0.3左右,不过VCC3B没有出来。为什么呢?因为3B_ON是3B_DRV的开启信号,3B_ON都悬空了,肯定没3B了。
这里量了下3B的反馈无断线无短路无异常,心想糟了,到底是什么引起保护了?还是不想那么多了,将Q23的控制级15V拉过来也给Q24当控制级,因为他们时序是一致的嘛~~~

哈哈,3VB出来了,这下所有电压,包括CPU电压也出来了。不过~~~不亮机,电流到0.5停了。
心想哪里还不对?于是量PCIRST没有出来,看来是南桥坏了,或者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查时序图,哎呀~~~第10部这么重要的信号都忘记先量了。BPWGR是由3B_ON、5B_ON、VCC3A、VCC3B、VCC5B这五个信号经内部逻辑与之后输出的,我把3BON都给挑起来了,当然没有了~~~

看了下图纸,思考了一下,既然这5个信号逻辑即会出现BPWRG,3B_ON开启后即会出现3B,那么它们的时序是不是一样的呢?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D69的1脚断开  2011-5-14 00:30 上传下载附件 (19.8 KB)

开机,电路啪啪,上来了~~跑码,开机,拷机到今天都没有问题。
这是两个场管的飞线。

移动的二极管和挑的脚,其中包括23脚。
最后张,亮机照片。手机拍的,有点不清楚呀。
其中前面思路中没有写出短路、温控引起保护时的检查,这是在考虑完了这两条后才搞这么多飞线的。如果帖子中有哪些思路有误,还请指正,大家共同学习嘛!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1-ordertype-2.html

网友(点评):
正因为是老机子,现在资料详细才能改。新机要改不太容易。

网友(点评):
楼住,我有点没明白,根据图纸,B_ON既是3B的开启信号,也是5B的开启信号。现在你挑开了B_ON,把Q23和Q24的控制级短接。好了3B,5B都有。但我要问的,B_ON已经给你挑开了,怎么可能Q23的5B_DRV就有了呢?

网友(点评):
难道你又把B_ON给焊回去了,只有这样才说的通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原来楼住挑起来的只是3B_ON不是B_ON.

网友:
没有图片  看起来好累

网友:
楼主和我修机器异曲同工啊,

修华硕的,专门碰到VSUS_ON 发不出来,被某芯片内部门电路拉低了,

直接去掉一个二极管,具体是什么作用不管了,最后亮了就交差

网友:
去掉保护还是不占成,不过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点评):
唉~~这机器说来惭愧呀,量了所有反馈,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U61本体坏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就不知道这机子能用多久

网友:
我很好奇  3B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线到是飞过不少     但是没有你飞的这么经典  佩服

网友:
看过楼主写过的几个贴子,确实有一手!

网友:
楼主强大,图文并茂的讲解的那么详细辛苦了,希望以后  "经典常留"  想请教一下
3B_DRV,    3V_ON,    B_ON   ,3B_ON 这几个信号的关系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能不能请教下,这个机到底是什么元件坏?这样修是修好了,可是第一个故障是B-ON没有出来,第二个故障是BPWRG信号没有出来,那么是哪里坏了呢?飞线会不会有问题啊,我们这些菜鸟都不敢乱飞线的,怕弄坏了没法交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 看明白了,我自己根据楼住的描述简单总结如下:
(1)因为3B异常引起保护,所以楼住的做法是短开3B的控制信号,将5B的控制拉来做3B的控制,
(2)因为挑开了3B的控制,所以不出BPWRG,楼住的做法就是断开BPWRG,不再检测3B,5B的电路情况。
总后总结,楼主的做法就是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 ,通俗点说就是左手疼就把左手砍了,没了左手不对称怎么办呢,好那我在把又手给砍了,这下总算对称了把!当然我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但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经过这样处理后,是能正常工作了,但能工作多久呢,会不会出更大的问题,只有天知道了。
最后,这个问题楼住都已经查到3B引起保护了,为什么不找出这个原因来加以解决呢?
当然作为一个应急处理方案,这样做还是可以的。但我个人是不太推荐这种做法的,因为这种做法相当于把原来的保护电路给屏蔽了,而真正的故障原因并没有找到。以后有可能会引起故障的进一步扩大

网友(点评):
查不出来,3B相关的信号全部查了没结果。我就怀疑是不是灰多了这些问题了

网友:
搞线路这么精通,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水平啊

网友:
看的不是太清

网友:
高手啊。我收藏了以后慢慢的看

网友:
都知道问题了,为什么不找下原因呢。。。。。不过这样能用也行,只因大家为的只是个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我有个T40 电压都正常  电流到0.56不升了 黑屏 请楼主给个维修的思路呗?谢谢  PG复位都正常,跑00 ,诊断卡上时钟灯不停的闪烁  什么原因 ?帮忙下  谢谢...

网友:
多交流,大家都会有一个好的思路整理。

网友(2011-06-13):
VDD15缺少引起的掉电遇到过好几个了,对于THINKPAD 的机器掉电这个电压一定要注意

网友:
其实换个芯片就OK的吧。

网友:
写的有个大问题就是 B_ON挑起来根本开不了机的大哥!

网友:
太强悍了吧

网友:
楼主说的把一脚断开 这个不清楚  断开了 BPWRG也是没信号啊?

网友:
看你图片里是把5V直接飞到那个场管的G脚。好像这样是用不长的。回烧那个管子的

网友:
思路不同,学习,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呀

网友:
LZ不错,掉电的机器最头痛了。学习了!

网友:
我还一次没修到过保护的啊

网友:
哈哈,掉电消失,电流上到0.3左右,不过VCC3B没有出来。为什么呢?因为3B_ON是3B_DRV的开启信号,3B_ON都悬空了,肯定没3B了。
不出3b电压时不会掉电吗?

网友:
如果不出3b电压不会掉电,那原来为何会掉电呢?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修IBM是老手了啊

网友:
不错,用5b的信号去控制3b 。

网友:
楼主修的实在是太好了。。。。佩服。

网友:
得多看几遍才行,

网友:
回复的很有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品牌机很少烧大的部件。设计了很多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