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显卡维修知识精解里讲到的短接法,有谁可以说下!

楼主(2011-05-14):
里面提到的DDR2跟DDR3显存的短接,有没有哪位师傅可以告诉我一下怎么短接哪!先谢了!

网友(点评):
短接?我还真是没听说过。短接什么?引脚?短接后能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点评):
ddr2 ddr3 只能割线法。

网友(点评):
显卡没有什么好搞的,供电时钟正常之后加下焊不好就可以 报废了。收不到钱又麻烦,把花屏的搞得不显了的话有些客户还和你较劲的...

网友:
就是短接后,用MATS测试可以试出到底是属于哪个显存颗粒损坏啊

网友:
只有DDR1短接 。23 都是割线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月饼在那个视频中没有讲到显卡黑屏重启怎么修........

网友:
DDR2、3封装与一代不一样只能用割线法!

网友:
呵呵,知道了但是不知道割哪个位置的线,有没有人来图解下啊

网友:
其实D2 D3也不用切线的,相邻两根用焊锡短接就可以!

网友(2011-06-14):
DDR 1的上短接1脚和2脚,那DDR2和3呢?不管是割线法还把相邻的短接,指的是哪两个脚呢?

网友:
是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请问 短接一代的1 2 引脚 目的是使gpu识别不到这颗显存 呢
还是不屏蔽它而是
让这颗显存出错然后用MATS检测出他的具体位置呢!
最后问下 怎么样才能彻底屏蔽这颗显存呢 就是让他彻底不工作了!相当于没有了(除了拆下)

网友(点评):
拆一个电阻就可以做到整片显存不工作。软件检测该显存全部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