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网吧里面的显示器有得受了

楼主(2011-05-14):
今天一网吧客户发了两台hk的显示器过来售后,拿到售后,看都没看直接换的电源板,好了。原来电源板的电容都鼓了,据说是通病,整批都是这个毛病,都在保内的,售后换板要换的手软啊!

网友:
你是厂家?售后还要自己动手换电源板?不是直接退还给上家保吗?

网友:
那就应该换电容啊 既然是通病 应该最好解决的

网友:
换什么板?准备一堆电容换是了

网友:
售后就是售后 无需考虑成本 只要解决问题  况且换板是大手术 应该厂家给的价格更好一点吧

网友:
售后是通过干活的多少来赚钱的

网友:
有道理
现在售后,不考虑成本
只考虑稳定
笔记本坏了,一般都是换主板。1XXX大洋搞定

网友:
售后换下来的话,也是要返厂维修的。以为直接扔掉呀

网友:
这两天也修了几台了,液晶显示器22寸的,电容鼓的,换了就好,不是HK的。杂牌子的。

网友:
人家流程不一样的,换电容要贴钱,换板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