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维修工具的看法

楼主(2011-05-14):
我准备买一套工具,可买什么牌子一直在空绕,有说安泰信的好,有说的好,再有一点就是单个的好,还是二合一的好,我所在的实习店里全是风枪烙铁一体的,由于接触点工具单一,所以自己买不知该买什么工具,希望能得到老前辈在使用工具时的切身体会

网友:
单独的 风枪 烙铁 可调电源

网友:
单一的专业一点。多功能的容易坏,而且不准确。

网友:
我也是用单一的

网友:
就用单一的就行,一体的容易坏

网友:
工具很有个性,操作者更有个性,就看两者的配合了!能否适应工具的性能,就看你了!!那款熟就选那款吧!!但有一点:买工具,别图便宜!!用起来要爽才行,因为它是替代你演绎过程,并示出你操作水平的家伙!!

网友:
大哥什么牌的都行只要自己好用就好了

网友:
一般合体的都比较不耐用,因为变压器是共用的。

网友:
在你承受的范围内越贵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