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放电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1-05-14):
1.数字表蜂鸣档直接可以放电,不响了就是OK了
2.买220V的小射灯灯炮放

网友:
这样行吗,,没试过也……

网友:
我用过的方法挺多的.

网友:
开始修数码相机的时候想放过,用钳子一夹,碰 一声,吓得半天没敢动

网友:
用电阻和一万能表表笔做个放电器不更好,方便,安全。

网友:
具体我不清楚,我知道可以做的,你是基地的远程学员,你可以直接找朱老师(也就是相机版主)

网友:
我用灯炮放电,本来想做一个版主发明的放电器,但后来还是放弃了。。用灯炮

网友A:
用灯炮放电是可以的。一般都用15V的。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灯炮放在一个矿泉水的瓶子里。以防爆炸!但灯炮放电会放不干净!放了还会有残余的电!
有时间大家还是做一个放电笔吧!

网友:
在工厂时用闪光升压电感  阻值100多欧的 装注射器打热熔胶 并个氖泡做指示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灯炮放电是可以的。一般都用15V的。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灯炮放在一个矿泉水的瓶子里。以防爆炸!但灯炮放 ...

电容上300V的电 15V的灯有几只烧几只吧

网友:
棕橙红,棕黑红 和蜂鸣器串起来
棕黑橙和 发光二极管串.
并在一整流桥后面 带响带灯放电器.
电阻功率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