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是什么坏了,就是没有办法修,叹息了!

楼主(2011-05-14):
是图中的黄色的软排模块坏了,导致屏横向图象坏。下半部分坏了。

网友:
这还修什么,没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一个模块的话可以维修啊!我们这就有压模块的机器

网友:
成本和收入不成正比、怎么修

网友:
那个叫COF,没有BOARDING 搞不定的。COF一个8块钱

网友:
跟我的一台一样,都说没法维修了,现在还放家里没动他了

网友:
应该是软排模块不通了,什么原因倒致的呢?

网友:
这屏一点维修价值都没有了,,

网友:
这现象,就是知道是哪儿坏了,也修不好。

网友:
何为杯具,这就是

网友:
送给修屏的80块修好  深圳那边更便宜

网友:
扔了吧   没价值修了

网友:
直接丢掉,没有维修价值的,就是拿到普通的店里,他们都没有专业工具,就是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不值得修的 多了  呵呵   别可惜那点

网友:
算了扔掉吧

网友:
屏坏了吧,修屏的成本太高,不值得修了。

网友:
楼主的液晶和我有一个一样.那软排线断了.无办法修.楼主如果有办法麻烦联系下我..觉得扔了太浪费了.液晶是好好的,就断了个软排线.还是我换灯管换断的,郁闷.

网友:
真的就没办法了吗?
太可惜

网友:
宣告报废!

网友:
拿给修屏的修,模块的问题。。。。

网友:
青岛这里好像还没有修屏的,

网友:
遇到这样的屏,直接报废

网友:
100来块可以修修的~~

网友:
直接拉出去枪毙。

网友:
留着拆件吧 没压膜机修不太值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