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NFORCE6M-A主板。

楼主(2011-05-14):
大家好,一块精英NFORCE6M-A主板,开机时PT091C诊断卡上,-12V和+3.3V灯不亮,码跑:C1 00,不断复位。关掉电源,多开几次就可以正常开机。请教原因。
掉电

网友:
以前遇到过天冷要多开几次机 才能正常进系统,机器怕冷,刷BIOS解决了,你这个故障不知道会不会更这个故障相近?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试,我昨天有修到一片精英主板跑D1-00,反复重启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精英主板BIOS容易丢失

网友:
先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可以考虑I/O和BIOS..

网友:
单桥主板,注意桥的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