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每条vid线老是高电平 求救解决方法中

楼主(2011-05-14):
主板每条vid线老是高电平
cpu换了n个了还是高电平
主板到排阻再到ic是通的
ic也换过

问vid线工作的前提条件

网友:
在补充一句   座子是好的

网友:
vccvid看客正常啊

网友:
???
几条vid都是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VTT或者VDDA是否正常,

网友:
vtt1.2v
vdda 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vtt1.2v
vdda 5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391412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AMD的板子吗,VDDA是2。5伏,是1117产生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tel 板子
ic 3181

网友:
VTT 1.2V确定正常吗?看看有没有断线,打一下IC的VID组合的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还是座子的问题,因为VTT已经正常,装上U应该出来VID了,带灯座亮并不证明座子一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