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15屏 用60hz 显不全。用75hz就能全显。

楼主(2011-05-14):
刚收的一个acer的15屏 用60hz 时显不全,最右边有一小条显不出来。用72hz时就能全显。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电脑什么问题都有,我做的一家网吧,是AOC916SW+的液晶在60HZ时,好不清。设到75HZ就好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呵呵,刷新频率也就是功率上去了,电足了

网友:
刷新频率上75能显示全,字体模糊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72就可以了,能显全。字也不模糊。显不全时字也不模糊。

网友:
现在确定是信号板坏了。能找到程序写一下也行。如果找不到,换一个信号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现在在75上用着呢。老显示器了。信号板不好找。先这么用吧。

网友:
用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固件的问题,重新刷一下,或者换个换,但调下刷新率的事好像没这必要哈,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上的问题吧,如果不影响正常使用 就这样用吧,